[求助] 动态锁存比较器

楼主(2020-08-25):
将传统结构的动态锁存比较器,如图中的M3和M4删除后的结构叫什么? 有人能分享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A:
去掉M3和M4也能当比较器用
不过我猜楼主想要去掉那两个管子,是因为你用的工艺电源电压太低,叠的管子太多影响速度
建议看这篇论文
A 1.2-V Dynamic Bias Latch-Type Comparator in 65-nm CMOS With 0.4-mV Input Noise
了解一下一些在先进工艺里比较常用的比较器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M3和M4也能当比较器用
不过我猜楼主想要去掉那两个管子,是因为你用的工艺电源电压太低,叠的管子太多 ...

去掉的话,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的话,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吧

对的,确实速度会慢,因为没了NMOS相当于少了一半的gm。

网友:
去掉还是叫strong-arm,不过输入电压得接近rail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M3和M4也能当比较器用
不过我猜楼主想要去掉那两个管子,是因为你用的工艺电源电压太低,叠的管子太多 ...

我仔细看看你推荐的paper,谢谢哈

网友(2020-09-24):
我现在正在用这个结构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A:
去掉M3和M4也能当比较器用
不过我猜楼主想要去掉那两个管子,是因为你用的工艺电源电压太低,叠的管子太多 ...

论文写得很详细 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