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smic工艺库里面mos的M值不可修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25):
smic工艺库里面  mos管的M值不可修改 求问是什么原因以及如何解决 感谢各位

如图 M值不可修改

如图  M值不可修改

网友:
问问你们经理或者老师,一般F和M可以互换的,F和M虽然意义不一样,但是插指还是拆分都是看你最后版图的关系,这个属性设定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大概)。

网友:
用M面积更大,F面积小

网友A:
PDK不对(同事猜)我觉得是不是规则写了不能改M只能改finger之类的,你可以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不对(同事猜)我觉得是不是规则写了不能改M只能改finger之类的,你可以查查 ...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1-03):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26):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