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的psd仿真

楼主(2020-08-25):
请问一下,这是sigma delta调制器的仿真结果,从功率谱密度的结果来看,信噪比应该挺高的啊,为什么SNDR只有28dB?

网友A:
带宽不对

网友B:
看起来像是频谱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对

你好,是哪个信号带宽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频谱泄露

是psd模块参数设置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sd模块参数设置不对吗

你按照频谱泄露,相干采样,加窗的关键词搜一下吧;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输入信号频率没有在FFT的横坐标的整倍数频点上面;

网友(2021-03-27):
你好,sigma delta调制器PSD怎么仿真的,求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