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仿真跑不起来

楼主(2020-08-25):
UVM验证平台仿真跑不起来,编译没有问题,日志文件显示UVM_INFO 0: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case...之后uvm平台就卡死了,请问有知道问题的吗

网友:
多给点信息比较好分析。

网友A:
1.仔细看看有没有零延时无限循环;
2.打开UVM_TRACE功能: run opt....  +UVM_PHASE_TRACE +UVM_OBJECTION_TRACE,看看phase走到了哪里?
3.如果上面两步还找不到原因,那就用 gui模式设置断点来调试;
祝好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了,在monitor中写了一个循环,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A:
1.仔细看看有没有零延时无限循环;
2.打开UVM_TRACE功能: run opt....  +UVM_PHASE_TRACE +UVM_OBJECTION_ ...

我的平台卡在env的connect phase那里,看了下代码是在model中有零延时while(1)循环,加了#1延时就不卡死了,请问为什么要加这个延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