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nm金属线color的添加

楼主(2020-08-25):
再画版图时,需要给金属线加上color,但它不能自动添加,得自己一根一根的选择color,求助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添加color

网友:
10nm以下都只能自己手动pre-coloring

网友:
virtuoso adv 版本带了自动coloring 的 功能,但是这个好像需要在tf 里定义,需要fab支持。而且也需要自己去检查

网友A(2020-12-09):
请问加这个color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是在属性里选择mask1color或mask2color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这个color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是在属性里选择mask1color或mask2color吗?
...

color 1 2 是制造时候把M1金属层分开两次制造,比如先造color 1的M1,再color 2的M1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lor 1 2 是制造时候把M1金属层分开两次制造,比如先造color 1的M1,再color 2的M1金属
...

明白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lor 1 2 是制造时候把M1金属层分开两次制造,比如先造color 1的M1,再color 2的M1金属
...

把M1金属分两次制造有什么好处呢?就有M1需要color吗?还是所有金属层都可以color?

网友:
只有小制程才有这种选择吗?BCD没遇到过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M1金属分两次制造有什么好处呢?就有M1需要color吗?还是所有金属层都可以color?
...

1.就tsmc的来说,colorA和colorB的线宽在大于某个值的时候,制造出来的colorB会比colorA的线稍微宽一点,宽一点的话EMIR就会小一丢丢
2.不是所有的metal都需要double pattern,一般来说只有薄金属才需要double pattern,还是拿T的来说,N6是从N7过来的,应该只有底层的几层金属才需要分color,一般来说Mx,Mb,Md,Me这几层有可能是要分color的,具体可以看看你们项目的metal stack是怎么选的,DRM里面一般都有介绍的

网友:
那到底怎么加呢?

网友(2021-02-04):
怎么加呢

网友(2024-02-02):
MPT,使用的时候有一些没自动加成功的

网友:
楼主有批量处理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