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多个时钟

楼主(2020-08-25):
请教一个问题, 设置中定义了多个scan clock。那么这些scan clock 在ATE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往里面灌入激励。并且保证波形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不一定呀,这个是可以在ATE 机台控制这些scan clk 的waveform tab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呀,这个是可以在ATE 机台控制这些scan clk 的waveform table的

谢谢回复,那就是ATE 支持多个scan clock的设计,跟只有一个scan clock的设计相比,需要注意什么吗?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就是ATE 支持多个scan clock的设计,跟只有一个scan clock的设计相比,需要注意什么吗?再次 ...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需要注意什么,感觉应该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吧?

网友(2021-02-21):
楼主有答案了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21-06-28):
多个scan clock也没啥问题,串chain的时候如果二者混串工具会加lockup 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