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V中 关于new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在类中如果定义了function new,在例化类的过程中 new括号中是不是需要添加和function new中相应的参数,还是有其他的说法,就比如:
class transaction;function new(int i,b,c);
endclass
transaction a;
在例化中是不是就需要写成:
a=new(i,b,c);这种。
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new括号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

网友A:
new函数本身只是给你的object分配个内存,系统函数里面的new没啥参数,自己拓展的new函数一般都是为了给这个object里面的变量做个初始化,也可以是缺省值,看你自己怎么写吧。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构造函数,书上有详细解释。和python里的 __init__似的。面向对象编程的语言都有这个。

网友:
SV的教程比较少,建议看看C++的入门教程,有助于理解,工作中也能用到C++;
《C++快速入门》(小甲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692267813356863283
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函数本身只是给你的object分配个内存,系统函数里面的new没啥参数,自己拓展的new函数一般都是为了给这 ...

就是说正常例化的过程中直接  new();给对象分配一个内存即可,如果自己拓展的new函数里面的缺省值需要修改,才在括号中重新填写实参,这个意思吗?

网友(2020-09-24):
2楼正解

网友:
你有3个参数,那就得new带3个参数的了,2楼根本没回答楼主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