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的inter时钟

楼主(2020-08-25):
请教一个问题,设计中有2个PLL,那么存在2个occ电路,这些occ 出来的时钟给不同的模块提供时钟,
我的问题是,在串链的时候,工具是不可能是按模块来插链接的。可能存在一条链中的reg,被不同occ出来的快时钟驱动。
这些occ出来的快时钟又是异步的,怎么来保证时序正确呢?

网友A:
首先确实存在chain 上的reg 被不同的occ 驱动,但是在shift mode 下是scan clk drive, 在capture mode 下的时候不同clk 之间的path是设成false pat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实存在chain 上的reg 被不同的occ 驱动,但是在shift mode 下是scan clk drive, 在capture mode 下的 ...

谢谢回复, caputre mode 其实就跟func模式一样了,occ滤出2个快时钟的时钟沿,如果设置成false path,估计也会有问题吧,这条链可能就无法captrure到正确的值了,因为时序压根就没有查。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实存在chain 上的reg 被不同的occ 驱动,但是在shift mode 下是scan clk drive, 在capture mode 下的 ...

我的理解是occ,只是让原来的慢时钟驱动的reg,换成快时钟驱动。其他过程 scan shift 和scan shift out的过程是一样的。如果reg被不同快时钟驱动,那么这个时序,理论上是要管的,如果不管,第一时钟打出去的值,第二个时钟可能就cauture不到 (scan enable拉低后2个时钟沿,即快时钟沿)。理解不对,还请指正。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occ,只是让原来的慢时钟驱动的reg,换成快时钟驱动。其他过程 scan shift 和scan shift out的 ...

在capture mode下,occ 会滤出来两拍的快时钟,一拍launch clk, 一拍capture clk, 如果两个不同clk domain的reg 在不同的chain 上,在atpg 的时候设为false path, 那么在capture 的时候如果第一个cell launch clk Q 值传到第二个cell上,那么catpure的时候第二个cell 的clk 有可能是不敲的,也有可能敲但是shift out 的时候这个cell 的值不比,被mask 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pture mode下,occ 会滤出来两拍的快时钟,一拍launch clk, 一拍capture clk, 如果两个不同clk domai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ATPG工具会自己判断的,如果存在不兼容的clock domain(存在交互电路),他是不会同时pulse的(capture期间)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B:
ATPG工具会自己判断的,如果存在不兼容的clock domain(存在交互电路),他是不会同时pulse的(capture期间 ...

666get

网友(2025-10-16):
每条链都是同一个时钟域,这样会规避一些时序问题吧?不过这样的坏处就是链长不均衡,甚至会相差很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