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电流镜MOS管串联分压

楼主(2020-08-26):
1. 这是电流镜一侧的三个PMOS管,他们的Vgs是相等的,参数也是一样的,但是仿真的时候,电压差不多全都加到了最底下那个管子的DS端,导致上边两个管子工作在电阻区。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使这三个管子都正常工作嘛?
2. 这个电流镜是Bandgap电路中的一部分,现在BG电路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但是相位裕度不好。所以还想问一下,这些没在饱和区的管子(好几对电流镜都是这种情况)对电路的频响是不是也有影响?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电流镜偏置都是靠近电源的PMOS和靠近地的NMOS管处于饱和区,其它都是线性区。这个是不怎么影响PM的。

网友B:
相位裕度不好不是这个的事吧,看看你的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电流镜偏置都是靠近电源的PMOS和靠近地的NMOS管处于饱和区,其它都是线性区。这个是不怎么影响 ...

确实是这个状态,那我就明白了,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裕度不好不是这个的事吧,看看你的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不太方便贴出来,相位裕度最后还是通过在OA的输出端补偿一个小电容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电流镜偏置都是靠近电源的PMOS和靠近地的NMOS管处于饱和区,其它都是线性区。这个是不怎么影响 ...

我记得靠近电源的PMOS和靠近地的NMOS是处于线性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靠近电源的PMOS和靠近地的NMOS是处于线性区的

对对,靠近电源轨的管子是线性区
记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状态,那我就明白了,多谢解答~

更正一下,我刚说反了,发了个图,一般实际用的时候就一个管子在饱和区,图中圈出来了。

网友:
这种结构只是用来做一个超小W/L的MOS管

网友D(2020-12-10):
有个文章详细介绍了这种long-channel的结构,因为单个器件的L值不能太大,大多数都是为了做一个小尺寸的管子,这个文章论坛里也有,在此贴出来吧,一起学习

eetop.cn_607-Lect4 Low Voltage Techniques.pdf

网友:
这个第一次看到。

网友(2021-04-09):
Vg相同,VS不同,Vgs怎么可能相等。

网友:
这种结构本来就只会有一个管子在饱和区,目的可能是为了好匹配,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使用倒比管,也可能是为了获得比较大的增益,还等大佬解答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D:
有个文章详细介绍了这种long-channel的结构,因为单个器件的L值不能太大,大多数都是为了做一个小尺寸的管 ...

感谢!

网友E(2022-06-09):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靠近电源的PMOS和靠近地的NMOS是处于线性区的

是的。 两个串联的NMOS,上面的NMOS如果是diode接法是无条件饱和,下面的NMOS就是线性区

网友(2022-09-01):
BG相位裕度是指的运放钳位的回路?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D:
有个文章详细介绍了这种long-channel的结构,因为单个器件的L值不能太大,大多数都是为了做一个小尺寸的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两个串联的NMOS,上面的NMOS如果是diode接法是无条件饱和,下面的NMOS就是线性区
...

queshi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D:
有个文章详细介绍了这种long-channel的结构,因为单个器件的L值不能太大,大多数都是为了做一个小尺寸的管 ...

不错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D:
有个文章详细介绍了这种long-channel的结构,因为单个器件的L值不能太大,大多数都是为了做一个小尺寸的管 ...

感谢你分享的资料!!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怎么推出来的,我让上面两式相等怎么都解不出来呀,解出来都是带根号的奇怪值,并且这里的βeq计算的值和后面Equivalent W/L不一样呀,疑惑中,大佬求解!

图1 βeq

图1 βeq

图2 Equivalent W/L

图2 Equivalent W/L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D:
有个文章详细介绍了这种long-channel的结构,因为单个器件的L值不能太大,大多数都是为了做一个小尺寸的管 ...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