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 静态性能仿真出现这个问题,求问大家与文献里的差别很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26):
选用的是SAR ADC架构,上极板采样,单调电容时序,动态比较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MSB电容mismatch导致missing code?
前仿?后仿?
如果前仿无MC的话,估摸着和单调开关的架构有关系了,就要看架构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也有可能斜坡输入电压设定的采样点与采样的时刻并不完全一致,第一个周期稍小一点而第二个周期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斜坡输入电压设定的采样点与采样的时刻并不完全一致,第一个周期稍小一点而第二个周期就恢复正常了 ...

我的一个采样加转换周期是120ns,一个LSB 10仿10个点,仿0-1.8V,是10240*120ns;查看仿真结果感觉是DAC的建立时间不够,我把SW的W/L整体增大了一倍,就没有了。(目前是前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MSB电容mismatch导致missing code?
前仿?后仿?
如果前仿无MC的话,估摸着和单调开关的架构有 ...

前仿,无MC,初步判断是DAC建立时间的原因。

楼主:
输入差分信号是-0.9~0.9,单调电容时序,在0V这个位置是其他两倍周期,请问大佬怎么解决啊

网友C:
采样时钟上升下降时间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时钟上升下降时间给多少???

求大佬指教,CLKs是1ps,输出DAC代码里是100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