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里面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0-08-26):
误差放大器接到调整管nmos的珊,然后调整管的漏通过左下角连到npn的e,这两个npn啥作用,还有为啥输出是基准电压接反馈电阻比例的的倍数比如反馈取vout 1/3 基准2v  vout就是6v

楼主:
把有边那个npn拿了也没啥影响感觉

楼主:
右下角是一个nmos调整管  珊接的ea的输出,为啥是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