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0-08-26):
请问大家为什么我LVS过了,但是在用pex提取参数时,运行结果出来特别多得参数错误

网友A:
你把pex里的lvs options 设置成和lvs 一样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ex里的lvs options 设置成和lvs 一样的试试

一模一样的 ,我就很奇怪

网友B:
几个可能的问题, pex options里面是否一模一样,看下pex的rule对不对。检查下你给得网表,或者是pex需要额外source文件,否则编译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可能的问题, pex options里面是否一模一样,看下pex的rule对不对。检查下你给得网表,或者是pex需要额 ...

嗯嗯嗯,谢谢,我找到问题了

网友(2022-10-06):
引用 楼主:
嗯嗯嗯,谢谢,我找到问题了

想问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10-18):
引用 楼主:
嗯嗯嗯,谢谢,我找到问题了

你好,想问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我最近也碰到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般做到这一步出现类似的错误都是由设置引起,有的是LVS options两次不一致,有的是电阻电容串并联识别的问题,有的是电阻电容数值正确但尺寸不对报错问题。第一种错误一般好改,改下options即可。第二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lvs rule中的串并联开关。第三种我碰到的只能手动把电路中的这些期间尺寸改的和版图一致,也试过修改lvs rule让他比较尺寸,但是好像没用。个人经验之谈,可能有些错误,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