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采样频率

楼主(2020-08-26):
FLASH ADC的采样频率我一直认为是比较器的CLK频率
但是今天朋友和我说是比较器的CLK频率除以二
不知道各位大师的见解是什么

网友:
最快是CLK频率,至于除以2,我觉得他认为需要比较器复位一拍,其实比较器复位可以半拍或者小于半拍

楼主:
谢谢大师指教
他说根据采样定理
采样频率就是CLK的一半
至于对错我就不清楚了
看很多的论文也没有多叙述
都只有提到自己的采样频率为多少

楼主(2020-09-25):
想请问各位
所以Paper上写的sampling frequency
都是比较器的CLK频率/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