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指令 set_max_leakage_power

楼主(2020-08-26):
我正在做DC的实验,跟着网上的视频跑flow遇到一个指令 set_max_leakage_power ,或许是版本原因,报出warning:
Command  ‘ set_max_leakage_power’ is obsolete and is being ignored. (INFO_102)

请问各位前辈大佬有什么可以等价替换的指令吗?还有以后遇到这种指令因为软件版本更新,怎么查到替换的指令呢,或者怎么查到替换的解决办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般查看release notes 或 feature lists or notes...

网友:
你这个版本不支持,其他版本支持的。可能是license的问题哦
INFO-102 (information) Command '%s' is obsolete and is being ignored.
DESCRIPTION
This version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command. This command is being ignored.
WHAT 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查看release notes 或 feature lists or notes...

我不懂就问
那么请问,这个release notes 或 feature lists or notes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B(2021-03-22):
亲,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DC 2015版出现这个问题。其他的命令都可以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DC 2015版出现这个问题。其他的命令都可以用的样子。 ...

很遗憾,并没有解决。。。

网友(2021-09-09):
需要改license

网友:
老哥,我也DC2015的遇到同样问题。能否请老哥详细说下怎么改license?

网友:
百度上就有哦!eetop里面好像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