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centos下安装VCS?

楼主(2020-08-26):
我在论坛上下了VCS的文件,  ,在虚拟机上装了centos6的系统,然后在里面打开这两个spf文件,里面没有安装程序啊?

网友A:
需要安装的安装器

楼主:
第一次用linux,跪求指点

网友:
还需要另一个叫synopsys installer的软件。用这个installer软件可以识别这些spf文件,进行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的安装器

嗯嗯,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去找找看

还需要个scl,由于你是18的vcs,scl不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