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mx编译vhdl文件的filelist

楼主(2020-08-26):
用vcsmx编译vhdl文件,filelist该怎么写呢?之前用nc仿真可以-makelib,现在用vcsmx怎么能写?因为现在的代码是有模块用到lib中其他模块:library XXX; use XXX.ZZZ.all
我的filelist只有文件路径,所以报错:
请教下大佬们,我的filelist该怎么加lib,还有vhdlan的参数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ε=(´ο`*)))唉。。。只能改用nc了……

网友A:
假如你的VHDL文件叫eetop.vhdl,entity也叫eetop,那么你需要配置synopsys_sim.setup文件,例如将synopsys_sim.setup内容配置为
WORK>DEFAULT
DEFAULT: ./work
ee_top_lib: ./ee_top_lib
然后编译VHDL到库中:
mkdir -p ee_top_lib
vhdlan -work ./ee_top_lib eetop.vhdl
最后竟vdhl编译出的逻辑库与其他verilog库进行联合编译:
vcs -debug_acc+your_options eetop +vhdllib+ee_top_lib
就可以得到simv可执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的VHDL文件叫eetop.vhdl,entity也叫eetop,那么你需要配置synopsys_sim.setup文件,例如将synopsys_ ...

大佬,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在我仿真脚本层即sim/层是可以的,但是我的脚本是进入sim/output/case/层运行vhdlan -f file.lst -work $LIB_DIR的,$LIB_DIR我脚本里设置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指到我的lib都报错:Missing library mapping,说没指到physical directory,代码如下:
synopsys_sim.setup:
仿真脚本里(bash):
这是相对路径,我把setup和脚本文件里的lib都换成绝对路径也不行请问这是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跟我在哪层运行vhdlan有关?如果按照你上面那种把lib都设置成sim/层,在sim/层运行vhdlan就可以,现在我是进入了sim/output/tx_case0这一层运行的vhdlan,大佬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的VHDL文件叫eetop.vhdl,entity也叫eetop,那么你需要配置synopsys_sim.setup文件,例如将synopsys_ ...

大佬我晓得了,刚试了下,把setup文件放在运行vhdlan的目录下就可以了……之前一直以为是路径什么的问题……

网友(2023-07-24):
学习一下,很好的问题

网友B(2024-08-03):
vhdl 信号出来怎么全是大写的显示啊 有办法更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hdl 信号出来怎么全是大写的显示啊 有办法更改吗?

没弄过,大写的也能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