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0-08-27):
大佬们,我在仿真开关电容积分器噪声的时候,不知道PNOISE仿真结果对不对,用了以下两种方法:1、使用NOISE看其在复位状态的固定频段内的噪声功率;

2、使用PSS+PNOISE仿真,noise type选择的是timedomain,默认五个时间点采样,输出时候把五个时间点在相同频段内的噪声功率都输出了,结果时间点在复位状态时候的噪声功率比1方法的噪声功率大100多倍。
然后就用同样的方法仿真了RC低通电路,发现PNOISE仿真的噪声会大于KT/C,这是不是说明pnoise仿真结果不正确啊?
我PNOISE仿真就是按照网上教的,设置谐波个数,设置maxacfreq这些,求大佬指导,跪谢!!!

网友A:
1.开关电容电路是动态电路,其工作点不能用小信号模型分析,所以还是要用PSS+PNOISE方法。
2.KT/C可以认为是噪声的功率均值,单个频点的噪声谱密度或者瞬态的噪声会高于这个值。

网友B:
Thermal Noise in Track-and-Hold Circuit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s
你的Pnoise是按这篇文章里写的方法来仿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rmal Noise in Track-and-Hold Circuit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s
你的Pnoise是按这篇文章 ...

设置方法是一样的,今天重新仿真了一下,发现管子闪烁噪声是一样的,但是热噪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关电容电路是动态电路,其工作点不能用小信号模型分析,所以还是要用PSS+PNOISE方法。
2.KT/C可以认为 ...

是这样的,我把积分器固定在复位状态用NOISE和PNOISE仿真时结果是不一样的,MOS管的fn噪声一样,热噪声不一样;而且把开关(传输门)拿出来单独仿真,里面MOS管的热噪声在NOISE 和PNOISE仿真时的值也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用PNOISE仿真稳定的电路啊?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A:
1.开关电容电路是动态电路,其工作点不能用小信号模型分析,所以还是要用PSS+PNOISE方法。
2.KT/C可以认为 ...

KT/C是总噪声功率

网友C(2023-05-15):
顶一个,随着开关电容的增益增大,其输出噪声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随着开关电容的增益增大,其输出噪声变大?

为什么采用NOISE仿真固定开关状态,其趋势正确,用pnoise timedomain仿真出来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