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层次全显或者显示层次多的时候,一层一层显示,放大缩小也这样

楼主(2020-08-27):
感觉不流畅,。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分辨率开太高了

网友B:
是不是服务器内存被占用了很多,例如线路在仿真的时候,你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服务器内存被占用了很多,例如线路在仿真的时候,你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卡吧! ...

好像是分辨率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开太高了

加了个显示屏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