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velShift Layout要点

楼主(2020-08-27):
各位大神,请问LevelShift Layout要点有哪些呢?

网友A:
levelShift layout 要求不高,正常摆放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velShift layout 要求不高,正常摆放就好

跨压会注意LatchUp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跨压会注意LatchUp吗?

不会,满足desgin rul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满足desgin rule就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