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输出摆幅设计

楼主(2020-08-27):
想问下在两级运放设计中,设计输出摆幅的指标时需要考虑第一级的摆幅吗

网友:
新人回答,应该需要考虑,不过考虑的点是不是输出的驱动能力啊,因为第一级的输出电压会影响第二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
基本上不用关心吧,第二级输出端摆幅比较大,折算到第二级输入端也会比较小。第一级的电路,在设计的时候不用特别关心摆幅,应该就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