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和back gate之间电压最大能到多少

楼主(2020-08-27):
请问下,gate和back gate之间电压最大能到多少?能到2倍VDD电压吗?

网友A:
tsmc经过测试是可以的,但仿真是会报warning的。
保险起见,还是咨询下fab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mc经过测试是可以的,但仿真是会报warning的。
保险起见,还是咨询下fab比较好。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