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用电流镜取代电阻

楼主(2020-08-27):
CML可以用电流镜取代电阻
因为觉得电阻的变异性比较大
可以用电流镜取代吗
这样会造成CML的优势减少吗?
或者是这样还能称为CML吗?

网友A:
电流镜会导致上升沿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会导致上升沿很慢

请问大师能说一下原因吗?
感恩

网友:
可以用mos管当负载,甚至还可以用电感,不能用电流镜
电流镜是高阻,失去了cml速度快的优势,也不能做阻抗匹配了
根据RC或I/C,电阻越小,速度越快。
电阻的工艺variation 20%? 相比mos很小了。。。而且还可以校准。

我猜你的意思是把cml上方的电阻换成由输入控制的电流源,但这样也需要负载电阻,产生一定幅度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