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INCISIV_11.10.025安装包。

楼主(2020-08-27):
求INCISIV_11.10.025安装包。

网友A:
只有15.2,解压就可以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qHz7tys0Op9zkDjJJnoEw  提取码:h5k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5.2,解压就可以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qHz7tys0Op9zkDjJJnoEw  提取码:h5kr ...

这个会向下兼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会向下兼容吗?

就是兼容更低版本吗?我不知道你想兼容什么,语法都是通用的,我猜你是想做ams数模混合仿真,现在用多最多的是15.2版本,后面就变成xceilum软件了。新版本一般比老版本性能更好,功能更多,建议用新不用旧,当然eda软件不是特别需要情况下,不必追求最新版本。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A:
只有15.2,解压就可以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qHz7tys0Op9zkDjJJnoEw  提取码:h5kr ...

INCISIV  怎么在cshrc 中配置 ,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