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双极点反馈系统不能作为环路振荡器的解释

楼主(2020-08-27):
拉扎维课本上的解释是由于信号通过了两级共源电路,因此只在零频率时表现出正反馈,其结果将导致电路只是“锁定”而不是振荡。也就是VE会保持持续上升直到VDD,VF会保持持续下降,直到0,然后保持这个状态。
但是前两天刷网课的时候发现老师用了ac phase和dc phase这两种概念,如下图所示,该怎么理解?dc phase是对全频带相位偏移都一致,而ac phase是会根据频率发生变化的吗?请问有前辈了解这种解释方式来源于哪一本教材吗?
谢谢~

网友:
dc指低频,ac指gbw处的高频。
phase shift是频率的函数,低频高频不一样,就是想讲这个吧

网友:
dc 是不是就是反向 就是输入高 输出低的意思啊  而AC就有极点零点 然后有相位的度数啊

网友A:
意思就是环路相位 loop phase = dc phase + ac phase, 其中两级的dc phase是固定的0,ac phase 与频率相关 < 180。
也就是说全频率范围内 0 <= loop phase < 180, 显而易见此环路只在dc时满足振荡条件。

网友B:
因为它有一个直流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它有一个直流稳定点

直流稳定点是指两级电路的锁定状态吗?

网友:
起振的充分条件是:直流下是个负反馈,交流下是个正反馈。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环路相位 loop phase = dc phase + ac phase, 其中两级的dc phase是固定的0,ac phase 与频率相关 ...

此环路在零频附近表现为正反馈,其最终结果会使环路“锁定”而不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