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config db set 和 get问题讨论

楼主(2020-08-27):
在my_agent中声明 my_agent_cfg文件,将agent配置文件以指针形式指进my_agent中

function void my_agent::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 (!uvm_config_db#(i_agent_cfg)::get(this,"","m_i_agent_cfg",m_agent_cfg))

后面在my_agent build phase中直接去config_db get m_agent_cfg,在上层env和module top中都没有set, 请问这个get怎么理解?

楼主:
class my_agent extends uvm_agent ;
  i_agent_cfg    m_agent_cgf;

网友A:
没有set就get不到啊,if()语句为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set就get不到啊,if()语句为真

是的,我没转过思想,if为真继续进行下面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