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前仿时 慢时钟踩不到快时钟数据

楼主(2020-08-27):
各位大神:问题如下图
VCS所用版本为2016,NC_verilog不会出现以上情况
求解惑

网友:
不同仿真器对标准并未规定死的事件调度会有些许差别。

网友A:
修改为clk_div = ~clk_di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为clk_div = ~clk_div

3楼正解,要不就加一个#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