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频率做FFT底噪谐波比较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27):
用scope软件计算fft,PLL输出频率是90.3168Mhz,小数分频(整数也有很多谐波),参考频率12Mhz。跑了200us。取了从50us以后的数据作FFT,取了这个时间的最大周期13547个,所以从50us到199.9942us。采样点数是按照频谱能显示到90Mhz以上的频率取得2^n次方。

这到底是我fft做的不对还是pll性能太差了。不知道哪导致的。

楼主:
输出的频谱能做到除了输出频率其它都很低吗?还是看某个范围的谐波比较小就可以?
http://bbs.eetop.cn/thread-75243-1-1.html
这个帖子,给出的FFT代码,顺便给了一个他的pll数据,做出来的波形也是有一堆谐波,也挺高的,这样对吗?
不知道该怎么看着个波形的好坏

楼主:
还有一个关于SDM的一直没弄懂的点。
SDM的量化噪声功率谱密度,是怎么得出来的,书上这意思是作FFT吗,这个单位怎么有的是db,有的是db/Hz?
要是作FFT的话,我试过,出来的波形也没有图中这样的量化噪声整形斜率呀。
取得的还是不够多?还是显示的频率范围不够大,还是不应该这么弄?是对哪个地方结果做的计算呢?SDM的输出?三阶是-3到+4波形,作它的FFT?

楼主:
憋了好久也没搞清楚,基础问题有点多。项目要求做的pll,除了要求某种配置输出相应频率外,没有一点指标要求。我没太大经验,也不知道目前做的这个是好是,一直没办法结束。相位噪声好不容易知道咋仿,但是spectre的pss+pnoise仿真仿出来的数据也不知道该看哪一项,即便凑出个相位噪声波形也判断不了仿的对不对,也不知道该相噪数值算个什么水平因为没有指标参考~,jitter也不知道一般是怎么得出来的
而且一搜相关的PLL芯片,都是几个G的射频芯片,我这个一般工作在110M以下,用在给ADC,DAC提供频率上的。能用来参考吗?

网友A:
就是点数取得不够,比如SDM的那个频谱,24M,我跑了1S,输出结果就是那样子,注意X轴要用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点数取得不够,比如SDM的那个频谱,24M,我跑了1S,输出结果就是那样子,注意X轴要用对数 ...

跑了2s,取点不太确定合不合适,取log坐标确实有那样子啦感谢感谢,这样对不?
还想问下这个到底是看什么?是看底噪比较低时的频率范围以及斜率吗?

网友A:
做这个分析,当然是看SDM的输出噪声经过PLL环路后,对PLL输出相噪和小数杂散的影响了。就是把SDM的输出噪声经过它在PLL 的传输函数,看输出,在你关心处的噪声满不满足要求。
举个具体例子,假设:PLL目标 1M处的相噪要求小于-70dB,且此时1M处的噪声由SDM决定。
现在SDM在1M处的噪声约为-50dB,经过PLL环路后,PLL输出在1MHz的噪若小于-70dB,则该SDM满足设计要求,若大于-70dB,则说明SDM的设计不符合要求。

网友B:
jitter都是子模块数据,然后写传输函数用matlab拟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分析,当然是看SDM的输出噪声经过PLL环路后,对PLL输出相噪和小数杂散的影响了。就是把SDM的输出噪声 ...

嗯嗯您说的是。那具体做法,其他模块的相噪对输出的影响,我了解到的是通过仿真各个模块,得到相应的噪声曲线,导入matlab,乘以对应的传输函数得到总的相位噪声。您说的这个SDM的相噪应该是如何得到,将SDM和DIV合在一起仿真得到分频器输出的相噪曲线,然后乘DIV的噪声传递函数吗?还是说通过这个FFT的噪声频谱折合到分频器输出在除N.f,再×分频器的传递函数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tter都是子模块数据,然后写传输函数用matlab拟合的

我看的那个教程是求的phase noise,问题就是还没搞清楚到底咋转换成jitter。jitter是相噪在一定频率范围的积分,得到的是RMS的jitter吧,是想办法将拟合出来的总相位噪声做积分就可以吗?

今晚发现个网站,叫jitterlabs  https://www.jitterlabs.com/support/calculators 好像是可以输入相位噪声曲线然后求出Random phase jitter。
不过spectre的pss和pnoise我不太会用,相位噪声仿的老感觉不对

网友:
剩下该怎么做,多看些硕士论文就明白了

网友(2020-10-27):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关于SDM的一直没弄懂的点。

楼主这个是什么书啊

网友C(2021-07-28):
引用 楼主:
跑了2s,取点不太确定合不合适,取log坐标确实有那样子啦感谢感谢,这样对不?
还想问下这个到底 ...

您好,请问这个求SDM 功率谱密度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么,我仿真出来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2s,取点不太确定合不合适,取log坐标确实有那样子啦感谢感谢,这样对不?
还想问下这个到底 ...

兄弟,看到消息,求回复啊,我想知道你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点数取得不够,比如SDM的那个频谱,24M,我跑了1S,输出结果就是那样子,注意X轴要用对数 ...

兄弟,看到消息的话也回我一下,不知道你的代码又是怎么写的,我仿真再长时间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看到消息的话也回我一下,不知道你的代码又是怎么写的,我仿真再长时间都没用
...

我的SDM也不一定对。都是用的别人的代码,你看看吧。这个用波形查看工具也能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DM也不一定对。都是用的别人的代码,你看看吧。这个用波形查看工具也能算一下。
...

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SDM也不一定对。都是用的别人的代码,你看看吧。这个用波形查看工具也能算一下。
...

兄弟你的MASH_OUT_INT里面是什么数据,怎么打开是乱码,不是应该仿真的分频比数据么,还有你说的波形查看工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MASH_OUT_INT里面是什么数据,怎么打开是乱码,不是应该仿真的分频比数据么,还有你说的波形查看 ...

那个本来是SDM的输出数据,太大了,windows端打开会乱码,linux下能打开。
波形软件,像scope,sx2007,wv都可以计算fft

网友(2022-03-1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西安电子科大的论文吗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MASH_OUT_INT里面是什么数据,怎么打开是乱码,不是应该仿真的分频比数据么,还有你说的波形查看 ...

是对-3到4那个做FFT吗,是不是得把candece里面仿真的数据导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SDM也不一定对。都是用的别人的代码,你看看吧。这个用波形查看工具也能算一下。
...

请问导出来的数据是用二进制表示吗,比如我的输出-3到4一个4bit带符号的4个波形,我从cadence导出来的波形应该用什么表示出来,再去simulink里做fft

如图,我应该导出什么数据呢

如图,我应该导出什么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导出来的数据是用二进制表示吗,比如我的输出-3到4一个4bit带符号的4个波形,我从cadence导出来的波形 ...

应该可以把二进制通过脚本或者excel之类的转成整数,再用上边的fft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把二进制通过脚本或者excel之类的转成整数,再用上边的fft计算

我从cadence里面导出来的是表格形式的就一个时间对应一个数那种的,您是咋转化的呀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求SDM 功率谱密度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么,我仿真出来的很奇怪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画出来的图和你的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