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如何抓取inst对应shapes的坐标

楼主(2020-08-27):
obj=car(geGetSelSet())

let((shape)
     foreach(mapcar shape obj~>master~>lpps~>shapes~>lpp
                when(car(shape)==list("M1" "drawing")
                        println(obj~>master~>lpps~>shapes~>bBox)
);when
);foreach
);let

这样会把所有的BOX坐标都打印出来,怎么才能把对应的M1 BOX坐标打印出来呢?

网友A:
obj=car(geGetSelSet())

let((shape)
     foreach(mapcar shape obj~>master~>lpps~>shapes
                when(car(shape)~>lpp==list("M1" "drawing")
                        pprint(shape~>bBox)
);when
);foreach
);l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car(geGetSelSet())

let((shape)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car(geGetSelSet())

let((shape)

我发现这样抓的坐标不是当前编辑层次的,是cell内部的shapes坐标,就是不管我当前编辑层次inst怎么移动,提取的坐标都是底层的M1的坐标,可以怎么转换过来吗?使用geWindowToEditPoint貌似无法解决,或者说我使用方法有问题

网友A:
当然是你的思路有问题,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想清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你的思路有问题,关键是你要做什么,想清楚了没

就是想实现一个加宽MOS管源漏Metal1 的功能
是想通过抓取到mos管的shapes里metal1的bBOX坐标,然后直接用这个坐标处理后 在当前编辑窗口的MOS上画rect,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去改Pcel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去改Pcell呢

因为有些PDK不给修改 之前都是自己手动加宽

网友:
startFinder里面搜transformbbox的相关函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解决,换了下思路,
foreach(mapcar shape obj~>master~>lpps~>shapes
if(car(shape)~>lpp==list("M1" "drawing") then boxlist=shape~>bBox

网友B(2021-02-20):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解决,换了下思路,
foreach(mapcar shape obj~>master~>lpps~>shapes
if(car(shap ...

这样抓取不是一样是当前层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抓取不是一样是当前层次么?

哦,没有写完,先抓到mos管的transform 然后用dbtransformpoint的函数转换的

网友C(2021-10-12):
请问打印的图形的坐标在哪里看啊,或者load 了后 要怎么操作才能看到坐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打印的图形的坐标在哪里看啊,或者load 了后 要怎么操作才能看到坐标啊?
...

选中管子,然后load脚本进去,CIW那就会打印出来,要抓值就赋值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中管子,然后load脚本进去,CIW那就会打印出来,要抓值就赋值一下就可以了
...

明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