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一片bus线,版图放大后就看不到填充的颜色了

楼主(2020-08-27):
拉一大片bus线就看不到layer填充的颜色了,只有一堆堆竖条,或者干脆就看不到layer了,这个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么?如何取消这个option

网友:
是不是库的tf出问题了?可以重新attach工艺库,或者重新load一下tf文件,也有可能是工艺缺少display.drf文件,把工艺的display.drf文件拷贝到自己启动icfb的目录下!

网友A:
把display option 里面的分辨率调高就可以 只不过可能会变卡

网友: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isplay option 里面的分辨率调高就可以 只不过可能会变卡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建议看看Display Option里边的Path Display是不是设置为了Centerlines Only,要设置为Bo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Display Option里边的Path Display是不是设置为了Centerlines Only,要设置为Both... ...

也不是这个原因……线比较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