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指令问题 set_max_leakage_power

楼主(2020-08-28):
100资产
我正在做DC的实验,跟着网上的视频跑flow遇到一个指令 set_max_leakage_power ,或许是版本原因,报出warning:
Command  ‘ set_max_leakage_power’ is obsolete and is being ignored. (INFO_102)

请问各位前辈大佬有什么可以等价替换的指令吗?还有以后遇到这种指令因为软件版本更新,怎么查到替换的指令呢,或者怎么查到替换的解决办法?

网友A:
To optimize leakage power, replace the set_max_leakage_power command with the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optimize leakage power, replace the set_max_leakage_power command with the
set_multi_vth_constrai ...

The instruction I got before is 'set_max_leakage_power  0 ',
how can I achieve the same effect with the new command n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optimize leakage power, replace the set_max_leakage_power command with the
set_multi_vth_constrai ...

If I enter this command'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lvth_percentage 0 ', there will be an error "Cannot specify the -lvth_percentage argument without -lvth_groups arguments."
How do I set up my "groups"  by using -lvth_groups arguments?
sorry to bother you

网友:
To enable leakage power optimization, use the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command.
For example,
de_shell>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lvth_groups {lvt svt} \
-lvth_percentage 15 -type soft -cost cell_count
When running this command in DC Explorer, you should specify the cell_count
keyword with the -cost option for the percentage of low threshold-voltage cells in the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