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带隙基准问题

楼主(2020-08-28):
这个结构里的Q1和Q2电流相等吗,如果相等的话比较好推导,如果不相等的话我有点推不出来,请大佬帮忙推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不相等的,但是你可以把Q1电流拆两部分算,一部分是跟Q2相等,另一部分是左边的电流源。
这两部分会在最后的输出端求和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相等的,但是你可以把Q1电流拆两部分算,一部分是跟Q2相等,另一部分是左边的电流源。
这两部分会 ...

对呀,那这样推出来△vbe的表达式就不是ln(n)而是ln[n(I1+I2)/I2]了,I2又是等于△vbe/R2的,好像推死了,是我数学太差了吗

网友B:
M7  M10  是做何用

start up ?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  M10  是做何用

是R1路的电流镜吧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个ΔVBE/R2的电流加上一个VBE/R1的电流之和,然后这个电流通过R3得到一个基准,不确定两路电流是否可以分开来看

楼主:
我找这个论文看了一下,好像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个ΔVBE/R2的电流加上一个VBE/R1的电流之和,然后这个电流通过R3得到一个基准,不确定两路电流是 ...

不是的话那又是这么得到的呢,我刚找这个论文看来一下,感觉好像有错误,她就是这样算,但她直接△VBE等于ln(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话那又是这么得到的呢,我刚找这个论文看来一下,感觉好像有错误,她就是这样算,但她直接△VBE等 ...

我写的问句,这个不是...这样的吗? 这个意思的,不好意思让你误解了,不过我也不确定两个电流加在一个BJT上可以不可以

网友D:
M6~M10加上R1部分是启动电路。
刚上电时Q1的VEB较小,M7的VGS>VTH,所以M7导通。正常启动后Q1的VEB增大,M7的VGS<VTH,M7截止。
R1可以控制启动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M6~M10加上R1部分是启动电路。
刚上电时Q1的VEB较小,M7的VGS>VTH,所以M7导通。正常启动后Q1的VEB增大,M7 ...

我找到了这个论文,这个是主电路,作者的想法是R1上的电流为负温度系数应该等于vbe1/R1,通过电流镜复制到M10,R2上电流为正温度系数等于△vbe,复制到M5,两者相加得到零温电流,问题是他把△vbe直接等于VT*ln(n)了,我觉得两个三极管电流不同,△vbe应该不是应该等于VT*ln(n*IQ1/IQ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