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求助,PA输出瞬态仿真

楼主(2020-08-28):
最近用ADS仿真PA输出性能,需要仿真输出功率在开关开启之后的瞬态性能,求指点怎么操作

网友A:
啥意思,瞬态开启看VCC电流,等稳定之后再关闭看VCC电流吗? 看开启和关闭之后一瞬间电流会不会突然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瞬态开启看VCC电流,等稳定之后再关闭看VCC电流吗? 看开启和关闭之后一瞬间电流会不会突然增大 ...

想看开始过程中输出功率的变化,就是Transient和HB一起的仿真

网友(2024-09-12):
请问知道如何仿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