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个电阻匹配

楼主(2020-08-28):
请教一下  8个电阻匹配 每隔电阻一样大 拆成8份 摆4行  每行两个  有什么匹配方式呢 谢谢。

网友:
AB
BA
AB
BA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还是有点不搭理解,每个电阻拆8份总共8个电阻不应该是ABCDEFGH8个吗?

这一个我是ABCDEFGH会在每隔位置上一次

这一个我是ABCDEFGH会在每隔位置上一次

这个我是中心对称

这个我是中心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