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抓module之间net数量,gui可以看飞线,但是我想用脚本抓一下

楼主(2020-08-28):
innovus中如何用CMD报module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net的数量?module数量太多了,通过gui去看反而不直观,希望用脚本抓出来,直接绘制成一个表格但是在INNOVUS中没有找到方法,求大佬指点。

网友:
顶,同样问题

楼主: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tool安装目录下有gift/scripts/tcl,有userFindNetsOfSelModules.tcl , userFindNetsOfSelModulesAndBlocks.tcl, userFindNetsOfSelModulesBlocksAndGroups.tcl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或者稍微改一下。

网友B(2022-12-15):
引用 网友A:
tool安装目录下有gift/scripts/tcl,有userFindNetsOfSelModules.tcl , userFindNetsOfSelModulesAndBlock ...

你好,我在你说的地方找到对应脚本了,但是里面有个cmd 用法感觉写错了,所以没能成功执行,dbForEachHInstHTerm 这个innovus cmd怎么查找其用法,那个脚本里面这个cmd 后面缺少了一个变量(敲击这个cmd 提示有三个参数,1.hinstPtr 2.dpinstPtrVar 3.body.缺少第二个变量),也许我理解的不对,能帮忙看看吗?谢谢

网友(2023-02-15):
dbForEach    tab 一下吧 找到cmd  ,,  man一下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你说的地方找到对应脚本了,但是里面有个cmd 用法感觉写错了,所以没能成功执行,dbForEachHIn ...

这个man一下就好,不行,就自己写一个脚本的脚本来实现,很容易的

欢迎加wx: pr-hao123 ,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你说的地方找到对应脚本了,但是里面有个cmd 用法感觉写错了,所以没能成功执行,dbForEachHIn ...

没有错,在dbHTermNet前加个判断,if{dbHTermNet $aaa == "0x0"}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