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三种不同的BJT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8-28):
第一种把EB做在NW里面,第二种把C做在NW里面,第三种把B做在NW里面,把不同端做在NW里面有什么区别?要怎么去理解?

网友:
layer看不清,没看错的话你第一个是PNP type ,   第二个是NPN type, 第三个应该是 PNP type没做完整吧,nw不铺满没形成 纵向P-N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