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TIA的稳定性怎么仿

楼主(2020-08-28):
TIA提取寄生参数RLCK后仿真,TRAN仿真输出端波形会在一段时间后震荡,修改版图这个震荡总会发生只是时间先后的差别
提问:
有没有针对全差分射频电路(TIA 64G)的稳定性仿真方法,可以不用从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震荡的TRAN仿真结果来判定电路是否会震荡?

网友A:
TIA 64G?
或许你可以上图更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A 64G?
或许你可以上图更清楚一点

类似于这样结构的全差分TIA,想仿真它整体的稳定性

网友B(2024-11-12):
请问 这里的RLCK里的”K“是指什么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这里的RLCK里的”K“是指什么参数?谢谢!

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