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HDL翻译Verilog到VHDL报错

楼主(2020-08-28):
我安装了X-HDL 4.2.1,破解也没问题。试了把我写的verilog的代码翻译成VHDL,报了很多错。甚至我写了一个最最最简单的电阻模块都无法翻译:
module res (p,n);
        inout p,n;
        electrical p,n;
        parameter real rs = 10.0 from (0:inf);
        analog begin
                V(p,n) <+ I(p,n)*rs;
        end
endmodule

运行X-HDL后报错如下:

网友A:
y这个是模拟veriologa电路转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这个是模拟veriologa电路转不了

Veilog和verilogA区别很大?
有办法把VerilogA的翻译成VHDL-AMS的吗?

网友A:
不如自己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自己翻译~

我对VHDL-AMS不熟悉,您有这方面的教程或者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网络百度,这个应该是ieee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