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新手 如何简单检查语言错误

楼主(2020-08-28):
模拟版图 新手上路
这几天刚刚开始学习skill语言 对于写出来的语言在ICW上load 会因为脚本有错误
不能完成load 问 有没有编译器 和c语言那样 检查错误
有什么好的检查错误的方法!!!!!

网友A:
CIW -> Tools -> Skill 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 -> Tools -> Skill IDE

感谢回答 我去看了一下 点击skill ide只在ICW显示一条错误警告 具体怎么使用呢?

楼主:
还有没有人看看呀

网友B:
脚本有错误你可以直接在ciw窗口中按照脚本内容一步一步运行就可以debug,我就是这样做的,每运行一步都会结果反馈,如果哪一句有问题就会报错,这样你就试着修改等错误全部改完基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本有错误你可以直接在ciw窗口中按照脚本内容一步一步运行就可以debug,我就是这样做的,每运行一步都会结 ...

嗯嗯感谢 我试试看

网友C:
看ciw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ciw的错误

CIW里不显示错误 只显示定义没有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CIW里不显示错误 只显示定义没有成功

改ciw的log选项,全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ciw的log选项,全选上。

哇塞 对
没想起来居然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IW里不显示错误 只显示定义没有成功

那你就自己插入println 自己debug啊

网友(2020-09-27):
你们确定不使用lint和trace?

网友(2022-10-24):
IDE ,不过是需要license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