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20-08-28):
2某一个模块中nmos有2个地电位,pmos一个电源电位。nmos肯定要放在在不同的psub1,psub2。如果将相同阱电位的pmos也分阱放在psub1,psub2中。用高层金属再把阱电位叫连起来会有问题吗?可简述为不同psub电位中有包括有相同的阱电位会不会有问题
3如果器件源端电位和衬底电位不同目的是什么么?相同的话除方便衬底连接外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A:
2、同电为nwell肯定可以分开放;
3、bulk端电位不接到source,可以近似看做第二个gate,接不接在一起看设计需求。

网友:
可能源端电位需要一个特别纯净的地,而一般衬底接的地是达不到纯净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同电为nwell肯定可以分开放;
3、bulk端电位不接到source,可以近似看做第二个gate,接不接在一起看设计 ...

可以看做看做第二个gate这个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