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path/rectangle/polygon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8-29):
请问一下金属线的四种属性wire/path/rectangle/polygon有什么区别?尤其是wire和path

网友(2020-12-17):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大神来帮忙解释一下。。个人感觉没有区别只是绘制的方式不同,最后流片前都会变成多边形。

网友A:
我的理解哈:
path是个物理图形,跟rectangle/polygon是一类的,都在create shape里面。
wire更类似一个逻辑概念,你画一个wire,Q它的属性,会发现wire是由path(pathsegs)等组成的。
从中英文结合结合的角度你可以说:“我用path画了一条线。”
另外你用path和wire分别画一个带45°角的,可能path会报offgrid问题而wire不会。
主要的区别还是用在router时,做类型的区分。

楼主(2021-09-22):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哈:
path是个物理图形,跟rectangle/polygon是一类的,都在create shape里面。
wire更类似一个逻 ...

谢谢哈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哈:
path是个物理图形,跟rectangle/polygon是一类的,都在create shape里面。
wire更类似一个逻 ...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