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读入VHDL-A报错

楼主(2020-08-29):
ERROR (VACOMP-2353): "/usr/cads/cds/IC618/tools/dfII/samples/artist/ahdlLib/and_gate/veriloga/veriloga.va", near line 79: GCC version mismatch found. The GCC installation is either corrupted or has been modified. To solve the issue, either use the GCC version that came packaged with the release, or reinstall the release.

如题,有解决方案吗?目测是GCC版本或配置的锅。

网友A:
1.check if the env variable invlude "GCC" or  "AHDL", if yes,unset them. 2.if  not work,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3.still not work, run $CDSHOME/tools/bin/checkSysConf SPECTRE_VERSION(SPECTRE19.1),send info to me.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A:
1.check if the env variable invlude "GCC" or  "AHDL", if yes,unset them. 2.if  not work, export CDS_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29):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