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些公司会自己定义layout的库而不是用工艺厂提供的库,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楼主(2020-08-29):
公司自己定义layout的库而不用工艺厂提供的库有什么好处呢?有没有自己定义过layout库的量产过的说一下原因,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像工艺厂提供的layout库一样修改宽长比呢?

网友A:
做成pcell,工艺厂有的器件 并没有自己做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pcell,工艺厂有的器件 并没有自己做的好用

有做pcell的教程吗?我只会做IO的pcell,只能改个数不能改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