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Ocean一次跑多个电路,命令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0-08-31):
每个电路我都设置好了,分别保存成.ocn脚本,在terminal下怎么执行一个文件就可以同时跑这些电路?
是先建一个shell脚本吗?然后里面的执行命令内容具体是怎么写?

网友A:
為何不考慮用 ADEXL / maestro
GUI介面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不考慮用 ADEXL / maestro
GUI介面比較方便

这些电路是一起仿的吗?是一个电路仿真完,才仿下一个电路,还是一起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