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ts数量对不上 lvs通过? 为何?

楼主(2020-08-31):
(图片)

网友:
软连接会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吧,详细的读一读lvs report,你要的答案应该在里面。

网友:
看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就可以了。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不用太留意,因为最终的器件数目会在转换后有所变化。根据lvs command file中的某些设置,某些器件可以合并,或被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