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Milkyway库比ITF多了一层金属

楼主(2020-08-31):
我创建Milkyway库后,进行dc_shell -topo模式下的综合,check_tlu_plus_files时报错:
layer "T2M1"(metal 6)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我看ITF file是工艺库提供的所以不能修改;T2M1是这个工艺的顶层金属(top-metal)
Milkyway的创建是按这位楼主http://www.ictown.com/thread-99499-1-1.html的方法用Milkyway软件创建的。其中CELL view是由GDS和*.tf file生成;FRAM是由LEF生成的。

楼主:
有同志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2020-10-11):
问题解决,把多出来的参数删掉,只使用两者的公共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把多出来的参数删掉,只使用两者的公共部分

或者使用cadence Innovus来布局布线,避开此问题

网友(2022-07-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把多出来的参数删掉,只使用两者的公共部分

请问是在tf中删掉多出来的部分吗,还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