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间poly的作用

楼主(2020-08-31):
是否是隔离作用
两个mos边缘自带poly 是否可以合并
有什么隔离作用?

网友A:
是 dummy poly吧,保护器件避免边缘受到刻蚀。应该是可以合并还可以根据需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dummy poly吧,保护器件避免边缘受到刻蚀。应该是可以合并还可以根据需要去掉 ...

嗯嗯 感谢

楼主:
有了这个dummy poly 还需要在mos管边加dummy mos吗?dummy poly可以起到dummy mos的作用吗?感谢大家

网友:
最好加吧,我们这边大牛都是加一圈的

网友(2020-09-30):
引用 楼主:
有了这个dummy poly 还需要在mos管边加dummy mos吗?dummy poly可以起到dummy mos的作用吗?感谢大家 ...

可以继续加,多加了一些dummy device还可降低一些二级效应比如LOD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