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双口sram的vcs后仿真违例

楼主(2020-08-31):
设计中采用的双口sram的CLKA,CLKB均为同一个时钟,由于CLKA和CLKB均接在同一个时钟上。所以在ICC中并没有做特殊处理。我看了一下ICC生成的网表文件,CLKA和CLKB的时钟沿gap几乎为0。但是在sdf的时序检查中,为了防止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或写,里面定义了CLKA和CLKB的时钟沿gap值为0.613。结果vcs仿真时就报错了。图一是报错的log。图二是sdf的时序检查。请问大家这种违例怎么处理?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用了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用了什么方法

你看哈这个贴子吧。http://bbs.eetop.cn/thread-88254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哈这个贴子吧。http://bbs.eetop.cn/thread-882546-1-1.html

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哈这个贴子吧。http://bbs.eetop.cn/thread-882546-1-1.html

所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反标sdf(sdf注释掉相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反标sdf(sdf注释掉相关行)?

见下面。vcs编译的时候,添加一个.cfg文件。   cfg文件里的内容是   instance {u_top.u_a}  {noTim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下面。vcs编译的时候,添加一个.cfg文件。   cfg文件里的内容是   instance {u_top.u_a}  {noTiming};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