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cdsinit文件

楼主(2020-08-31):
请问.cdsinit文件找不到,自己在启动目录新建一个.cdsinit文件。想要把十字标尺快捷键(十字标尺文件已写好怎么load进去)和取消高亮快捷键以及打散快捷键写进.cdsinit里面,完整的.cdsinit应该怎么写?

网友A:
.cdsinit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放在启动virtuos的路径下,一种是在 ~/.cdsinit,工具优先看启动路径下是不是这个文件,然后再看  ~/ 是不是有;直接在文件里写 load("/xxxx/xxxx/xxx.il")就可以,要修改快捷键的话也是直接写在文件里就可以 hiSetBindKey("Layout" "<Key>你喜欢的按键" "leHiUnmarkNet()");打散的是hiSetBindKey("Layout" "<Key>你喜欢的按键" "leHiFlatt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放在启动virtuos的路径下,一种是在 ~/.cdsinit,工具优先看启动路径下是不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参数之间漏了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