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求解一元五次方程得到电路的零极点

楼主(2020-08-31):
我现在在搞一个Capless LDO,分析小信号方程的时候,画出小信号方程如下:
发现这个方程有5个节点,分别是V0、V1、V2、V3和V4,因此求出V0/Vi的方程的分子和分母分别是一元四次方程和一元五次方程,如下格式:

(1+a1*s+a2*s^2+a3*s^3+a4*s^4)/(1+b1*s+b2*s^2+b3*s^3+b4*s^4+b5*s^5)
相请教大家一下,这个方程如何化简成如下格式?
(1+A1*s+A2*s^2)*(1+s/z1)*(1+s/z2)/[(1+B1*s+B2*s^2)*(1+s/p1)*(1+s/p2)]

注明:这个小信号电路来自论文《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的图3。不过论文中的公式6显示小信号电路的分母应该是一个一元三次方程,而不是一元五次方程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先算出闭环反馈那部分的环路增益,然后拆环(原则是电容按照米勒定理计算,第一个点乘A倍,而后面那个点按照原电容算),这样可以简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先算出闭环反馈那部分的环路增益,然后拆环(原则是电容按照米勒定理计算,第一个点乘A倍,而 ...

这种方法我也尝试过。问题是按照米勒定理乘以增益A,这个A是常数吗?是不是也与频率有关系?如果考虑A与频率相关,小信号方程岂不更复杂了?

网友:
可以再简洁一点,估算出各个节点的极点值,在极点之下的频率就不考虑增益衰减问题了

网友B:
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中文版第四版),Page616,9.4.5嵌套式密勒补偿,里边有关于此类方程简化计算的过程,值得深入学习理解。多极点系统主要还是主、次极点比较关键,估算这两个极点基本可以定性和大体定量了,高频极点的影响一般可以忽略,如果需要精确计算只能借助软件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中文版第四版),Page616,9.4.5嵌套式密勒补偿,里边有关于此类方程简化 ...

您提到的中文第四版我没看过,但我看过第五版(英文版)。其中的第七章和第九章提到了零极点的求解,不过最高阶是三阶。主要是采用极点分裂的方法,前提是极点间的距离很大。对于我提到的这个LDO,除了主机点和次极点外,我还是希望能够近似得到其它极点的大小,以便更加精确地指导设计。

网友C:
零极点的计算式推到后面都有大量简化的。你可以参考电路里的已知零级点先把他们提出来,再按数量级省略一点参数,否则是推不出来的。结果是能和书上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极点的计算式推到后面都有大量简化的。你可以参考电路里的已知零级点先把他们提出来,再按数量级省略一点 ...

麻烦您看一下我的计算过程:
对于(1+b1*s+b2*s^2+b3*s^3+b4*s^4+b5*s^5),先提取(1+b1*s)近似得到(1+b2/b1*s+b3/b1*s^2+b4/b1*s^3+b5/b1*s^4),然后提取(1+b2/b1*s),近似得到(1+b3/b2*s+b4/b2*s^2+b5/b2*s^3)

不知道上述过程是否与您的思路一致?

网友D:
1. 正如任总所述,需要极度重视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微电子也不例外,同样严重依赖这些基础科学;
2. 选对方向和披荆斩棘都很重要,数学决定一切;
3. 引用一段百度的论述,请笑纳。
破碎的梦wS5:
16 世纪时,意大利2113数学家塔塔利亚和卡当等5261人,发现了一元三次方程的4102求根公式。这个公1653式公布没两年,卡当的学生费拉里就找到了四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当时数学家们非常乐观,以为马上就可以写出五次方程、六次方程,甚至更高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了。然而,时光流逝了几百年,谁也找不出这样的求根公式。
大约三百年之后,在1825年,挪威学者阿贝尔(Abel)终于证明了:一般的一个代数方程,如果方程的次数n≥5 ,那么此方程不可能用根式求解。即不存在根式表达的一般五次方程求根公式。这就是著名的阿贝尔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正如任总所述,需要极度重视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微电子也不例外,同样严重依赖这些基础科学 ...

我认为理论研究是严谨的,但是工程研究是可以近似的,就像求解二次方程的零极点那样,完全可以假设极点相隔很远。所以我认为,从工程角度讲,五次方程是可以有解的。这就是工程师与科学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