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inesim2018 SP2 lic或者src或者feature

楼主(2020-08-31):
坛子里的各种方法均已试过,添加feature后生成lic,使用lmgrd时会不成功(lmgrd) Invalid License File

希望有经验的大佬可以指点一波,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下feature有没重复的。包括大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feature有没重复的。包括大小写

这个检查过了,用的src是scl_keygen默认的,然后在后面添加了一个PACKAGE和INCREME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检查过了,用的src是scl_keygen默认的,然后在后面添加了一个PACKAGE和INCREMENT
...

可以的,参考其他package写,重新生成lic就可以了。scl需要使用2018的

网友C:
试试这个src文件生成看, 我这里启动finesim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src文件生成看, 我这里启动finesim是不会报错的。

昨晚查了下,似乎需要以下feature。你这个src文件里似乎一个都没有。这个src适合18版及以前的工具。以后的不合适。我记得以前用这个类似的src也可以集成hspice和finesim,但是没用finesim跑过仿真。确认能用?
CKTSIMPROFS
CKTSIMMC
CKTSIMSPICE
FSSPICE
FSPRO
FSPRO2XSI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晚查了下,似乎需要以下feature。你这个src文件里似乎一个都没有。这个src适合18版及以前的工具。以后 ...

网友:
这个不需要license也能启动,给它个sp文件,能仿真才算。

网友: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license的log文件,还是按照帮助文档修改license吧。

网友:
需要一个一个的加,

网友:
在这一行的:PACKAGE snps_lic_60 snpslmd 2019.2019 0 COMPONENTS="checker oemunlock BasePolicySO VerdiCoverage gui CKTSIMPROFS" ck=0

网友C:
提示缺什么就在这里加就行了, 我不清楚这个仿真是怎么跑的。 加完之后再重新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缺什么就在这里加就行了, 我不清楚这个仿真是怎么跑的。 加完之后再重新生成 ...

这东西就是个加速版的hspice,所以hspice可以用的netlist它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模混仿需要

水印太可恶了....最后一个是啥?

网友:
再加两个finewave和powerview的feature,剩下就不知道还少啥了。
CKTWAVE
CKTSIMPR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查了下,似乎需要以下feature。你这个src文件里似乎一个都没有。这个src适合18版及以前的工具。以后 ...

谢谢,之前看论坛里找feature的方法,添加了比这些还要多的feature,结果lic却是不能用。我之后再试试先加一点,缺什么再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参考其他package写,重新生成lic就可以了。scl需要使用2018的

scl和finesim的版本有要求吗?我finesim(o-2018.09.sp2)比scl(2018.06)的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src文件生成看, 我这里启动finesim是不会报错的。

我主要是用siliconsmart来调用finesim来仿真,仿真过程中会报license的问题,然后根据lic.log里的提示添加进src再生成,然后就会报lic不可用。我之后再试试你的src,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scl和finesim的版本有要求吗?我finesim(o-2018.09.sp2)比scl(2018.06)的新一些

201806可以了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src文件生成看, 我这里启动finesim是不会报错的。

感謝分享!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src文件生成看, 我这里启动finesim是不会报错的。

多谢src

网友(2021-08-08):
http://bbs.eetop.cn/thread-898671-1-1.html

我的这个我试过是可以的,但不清楚你的环境是不是可以。

网友:
我用过  我是finesim 2018 不管自己手动加,还是用坛子的都不行,都是报WARNING! no valid license(-8)!

网友(2021-10-03):
謝謝補充的相關內容

网友(2021-11-10):
楼主,可否提供一下finesim的资源,找了好久没有找到2018版本的

网友:
大佬们有finesim的安装包吗?

网友(2022-03-16):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src文件生成看, 我这里启动finesim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2023-05-19):
修改synopsys.src:
PACKAGE snps_lic_60 snpslmd 2019.2019 0 COMPONENTS="checker oemunlock BasePolicySO VerdiCoverage gui SIS_CHAR SIS_BASE_CLIENT CKTSIMSPICE FSSPICE CKTSIMPROFS FSPRO FSPRO2XSIM term_ok" ck=0

然后重新用scl_keygen.exe生成synopsys.dat就行了